[求助] 关于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7-10-22):
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级

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用负反馈分析比较麻烦,建议用小信号直接分析。如果真想搞懂的,可以参考下gray的书

网友:
1、判断输出端反馈类型,要看反馈到输入端的信号是与输出电压还是电流成正比
2、判断输入端反馈类型,要看输入端是以电流形式相加减还是电压形式相加减

所以这个题把RD当成负载电阻,输出端是电流反馈,输入端是电压反馈

如果不把RD当负载,另外接一个负载电阻,应该既不是电压反馈也不是电流反馈,可以从闭环输出电阻表达式佐证,RO=RD // (1+gm ro)RS,因为输出电阻既不是开环输出电阻乘以环路增益也不是除以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