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单点接地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到底如何连接(图)

楼主(2017-10-22):
如图,都说将数字地与模拟地用0欧电阻或电感连起来。

但到底是电源地直接接模拟地,数字地,在中间部分用0欧电阻
或电感连接这两个地(只用3号电阻或电感),

还是在电源地出口就给两个地分别加上电阻或电感(加上电阻或电感1,及
电阻或电感2);同时可以加上3号电阻或电感。

不知哪种较好,我的理解是前者较好,高频时地回路比较通畅。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没怎么理解,不过按我理解,最好是数字模拟分别用0欧电阻接地,避免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