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RDES错位、复位问题

楼主(2017-10-22):
请问大家在使用SERDES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串转并,一开始数据错位,经过复位(仅复位SERDES)之后并行数据恢复正常,使用的是Xilinx K7的FPGA。
感觉有点奇怪,SERDES在使用之前需要复位一下吗?而且这个复位的时机需要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吗?

请教各位,先表感谢!

网友:
你用的8b/10b方式,重新复位有可能重做了word align

网友:
Serdes接收时首先会鉴相,完成之后的采样得到的数据才会时正确的吧。是这么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感谢回复!
    我的使用背景是这样的,ADC采样数据串行输出,接到FPGA的SERDES进行串转并,偶然发现很小的概率会出现数据不正确情况,通过问题排查,发现仅复位SERDES数据就恢复正常了,说明之前对ADC的配置以及ADC的输出没错,只是SERDES跑飞了。还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很低,而发生的时候是一上电就会出现,感觉也可能是最开始的数据SERDES没有同步上,导致一直这样,只能通过复位让SERDES重新同步出正确的数据。
    当前也加了改进保护的逻辑,只是感觉问题现象有点奇怪,以上都是自己的猜测,并没有理论依据,所以来发帖咨询。再次感谢回复,欢迎继续讨论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感谢回复!
    我的使用背景是这样的,ADC采样数据串行输出,接到FPGA的SERDES进行串转并,偶然发现很小的概率会出现数据不正确情况,通过问题排查,发现仅复位SERDES数据就恢复正常了,说明之前对ADC的配置以及ADC的输出没错,只是SERDES跑飞了。还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很低,而发生的时候是一上电就会出现,感觉也可能是最开始的数据SERDES没有同步上,导致一直这样,只能通过复位让SERDES重新同步出正确的数据。
    当前也加了改进保护的逻辑,只是感觉问题现象有点奇怪,以上都是自己的猜测,并没有理论依据,所以来发帖咨询。再次感谢回复,欢迎继续讨论哈!

网友(2018-07-17):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