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减小ESD保护器件寄生电容,提高IO带宽?

楼主(2017-10-23):
各位大神, 小弟目前在从事一个项目中, IO的速度受到限制, S21 -3dB带宽只有700MHz, 目前想通过减小ESD器件上的寄生电容的办法提高带宽, ESD采用的是SCR bipolar 和 GCNMOS 两种ESD 器件, 寄生电容的影响是去掉ESD器件,前仿带宽可以提高400MHZ, 请教有无其他特殊的ESD电路结构或者器件来减小ESD上的寄生电容, 另外, 有无其他办法提高IO的速度带宽? 不胜感激, 再次拜谢!!!

网友:
ESD是比较专门的一个方向。可以加tcoil提高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 是的, ESD 很难改变了,只能寻求其他办法, 可是tccoil我不太懂, 大侠能否帮忙稍微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A TCoil-Enhanced 8.5Gbps High-Swing source-Series-Terminated Transmitter in 65nm Bulk C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ally thanks ,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