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批量修改lib路径,电源电压等

楼主(2017-10-23):
有时项目做到一半需要改电源电压,或者有更新的model,就想问下能不能批量地改啊?不然重复操作太多了。我一般simulation就单独一个库,所以也不需要遍历hierarchy的

网友:
改什么对象? shematic?ADE simulation setting?

网友:
看起来像是改bentch的schematic;
都是用挫办法,一开始就用variable;
model那个倒是可以用ln -s 做softlink到新的model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