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cie仿真dma,出现ep端收不到cpld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7-10-23):
使用xilinx生成IP核自己产生的examle project,仿真CPLD TLP时,使用dsport中TSK_TX_COMPLETION_DATA可以看到CPLD TLP在dsport端已经发出,但ep端接收不到这个TLP(其中可以收到从Endpoint到dsport的CPLD tlp包),我对寄存器参数按照网上的设置了board.RP.cfg_usrapp.TSK_READ_CFG_DW(32'h00000001);    board.RP.cfg_usrapp.TSK_WRITE_CFG_DW(32'h00000001, 32'h00000007, 4'b1110);
    board.RP.cfg_usrapp.TSK_READ_CFG_DW(32'h00000001);但是还是不行,期待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大神路过吗》??卡了两天了,,求解决啊

网友:
链路正常训练上的话就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了,貌似有个使能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