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可在线调试,但无法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软件:Vivado 2017.1;
硬件:黑金Artix核心板,X7CA100T;
问题描述:很简单的闪灯的代码,在线调试OK,但无法写到Flash中去。烧写Flash时,在TCL控制台上报错,如下:

  set_property PROGRAM.ADDRESS_RANGE  {use_file} [ get_property PROGRAM.HW_CFGMEM [lindex [get_hw_devices xc7a100t_0] 0]]
  set_property PROGRAM.FILES [list "D:/Xilinx/work/vivado_design_flow/vivado_design_flow.runs/impl_1/flowing_led.bin" ] [ get_property     PROGRAM.HW_CFGMEM [lindex [get_hw_devices xc7a100t_0] 0]]
  set_property PROGRAM.PRM_FILE { } [ get_property PROGRAM.HW_CFGMEM [lindex [get_hw_devices xc7a100t_0] 0]]
  boost::filesystem::system_complete: 文件名、目录名或卷标语法不正确。: " "

  期盼各位高手、熟手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知道要少些的话,首先要转换为bitstream,然后保证flash链路没有问题

网友:
查看下你生成mcs文件的时候几个参数配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