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关于三层guardring的知识

楼主(2017-10-2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76452174\QQ\WinTemp\RichOle\I]@0[AN5X[[XPFDJCLMI%PG.png  看latch up资料看到这里,对于这里讲的不是很明白,请问三层guardring  的作用分别是什么?电位是否有要求

网友(2020-01-27):
从上到下:
第一个N+是多子保护环,兼衬底接触;
Nwell包nwell,增加宽度的同时,做二次保护;
P+少子保护环
以上三个均是保护NMOS

下面三行同理,保护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