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2.0x8的发数问题

楼主(2017-10-23):
在做pcie2.0x8向上位机发数时,看到上位机收到的数每8个128位的数(一个tlp大小)会重复发一个128位。不清楚原因。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先检查一下EP的发端是否重复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所谓的EP向上位机发数据,指的是通过MEMWR向上位机发数据?还是上位机向EP发出了读请求?

网友:
那你是用RP发read,还是EP直接发memory write to RP?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WR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MWR直接给上位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暂时地,我同意二楼的观点,把EP这里的AER都读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错误类型,然后比较好分析。这个应该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