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车载安全

楼主(2017-10-23):
诸位大侠好,本人是做车载产品的,最近要出一款新产品,想问问在安全方面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全方面指的是什么?产品设计还是外在防护?

楼主:
就是推出的产品别被抄板盗版的意思。

网友:
一般来说有几种,一种是产品的程序不动,增加一段程序,功能是与芯片中的数据做认证操作(ID认证、密钥认证等),以保证芯片和产品匹配。还有一种是把参数或者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通过加密芯片来保护程序安全性。

网友:
哪种安全?感觉芯片中有程序的靠谱

网友:
你说的对了,有程序的靠谱,保护程序与芯片结合的越紧密就越安全。

网友:
哦,这么说来,我也要试试,如果好用的话推荐朋友也试一下

网友:
嗯,我用过,效果不错的

网友: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省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