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的阈值电压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7-10-23):
本人在使用sentaurus进行SOI结构仿真时,其中需要得到器件的阈值电压VT。
    原以为只要器件的尺寸和掺杂浓度确定了,即使不加电压,软件也会计算出来VT,但似乎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不加电压的话,软件直接报错
    询问后得知需要通过Id-Vg曲线求得,但不知道软件具体是怎么得到VT的,即具体是怎么在图像上确定VT对应的点,想问问大家。
———————————————————————————————————————————————————————————————
下面是我做的具体例子:

对于如下的器件参数:
表1
nbodynsource
ndrain
tsi
toxb
toxf
L
Vd
Vgf
1e161e20
1e20
0.1
0.05
0.007 0.25 2 1

其中,Vd保持不变,Vgf从0变化到1V。得到阈值电压VT=0.53937281,截图如下:
图1

当把Vgf的变化范围改成0—2V时,得到VT=0.96950012,截图如下:
图2

当把Vgf的变化范围改成0—5V时,得到VT=1.3033649,截图如下:
图3

看到随着Vgf的变化范围变大,软件得到的VT也变大了,这是怎么回事?阈值电压不应该固定在一个值的吗?

希望能够有人解答,万分感谢,也感谢所有能够读贴的人,谢谢~

最后附上我实验时所采用的简易SOI结构图:
图4

网友(2017-12-28):
请问最上层的小界面,也就是Vth的计算界面是怎么打开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哈~

    曲线旁边有个“New”选项,点击进去后,点Vth0然后选择你想测阈值电压的曲线,然后点击ok就显示出来了。

    关于软件如何测量的这个阈值电压:
         据看过手册的人给我说,软件是计算Id-Vg曲线中线性区反向延长线与Vg轴的交点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阿。手册软件有自带。但是没看明白VT跟VT1的区别。

网友(2019-02-01):
我最近也发现,mos仿真出来的阈值电压随端电压不同变化较大。一般变化应该没那么显著才对.. 一直在找原因.
阈值电压的计算是通过Id-Vg曲线的导数最大值位置(也就是当gm最大时)沿Id-Vg斜率方向作切线,与Vg轴的交点,就是Vtgm

网友(2019-06-01):
sentaurus 的阈值电压提取看手册,一般有恒流法、最高跨导法、不建议直接用,可能由于选择错误,提取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