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1 功放仿真求助

楼主(2017-10-23):
如图所示,在ADS11教程中按照它的步骤做的,可以仿真的时候就出错。我把隔直电容也都改成1uf了, 可是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Error提示你的Bias_Design I_7有问题啊,你这样放一个顶层图纸也没法查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偏置电路中的隔直电容换成了普通电容,这下错误没了,只是提醒。S参数很差,而且无论如何修改电容参数都不会改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