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仿真看不了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能不能帮忙看下这个,数模混仿设置保存了子电路里的一个电流值,但是提示不保存!求教为什么,谢谢。

楼主:
仿真器说参考wavescan user guide看为什么。。这个仿真器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类型不能用wavescan p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拿simvision也看不了啊,能不能指导一下应该怎么做才能看到内部模块的电流?

网友:
串一个小电感,看电感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存储成sst2格式的,就可以用simvision 看了

网友C(2021-04-04):
请问解决了吗?我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