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中间虚线框里这一路作用是?

楼主(2017-10-23):
ldo中间虚线框里这一路作用是?

网友:
加了这级GBW跟随次极点变化,便于补偿。感觉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是那 paper 做法?  感觉多了上下电流源方式 . 但是又不太像 classAB ,
有些会使用 class_AB 电流源串 diode 方式

网友:
在不同loading的时候给op不同的电流偏置,提高相应速度,减小低loading静态功耗。

网友:
Sense output current and scale&feedback it to error amplifier biasing current, such that gm (or BW, as it looks internally compensated) will track load current, and quiescent current @ light load will be good.

1) The current loop gain shall be smaller than 1, since it is a positive loop.
2) Complex poles (peaking) could appear at outer voltage loop, depending on speed between current loop VS voltage loop.

网友:
虚线电路的电流跟随负载电流,当低负载电流时,只有ibias;当高负载电流时,电路电流增加,增加SR。
误差放大器能加两个尾电流吗?
新手,请大佬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确实就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一个偏置电路,同时也是给OPA提供不同的电流提高相应速度,重载和轻载模式下,降低功耗

楼主:
加了这级GBW跟随次极点变化,便于补偿。感觉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怎么跟随次极点变化的呢?

楼主:
在不同loading的时候给op不同的电流偏置,提高相应速度,减小低loading静态功耗。
引用 网友B:

    那中间这路的尺寸应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
感觉是一个偏置电路,同时也是给OPA提供不同的电流提高相应速度,重载和轻载模式下,降低功耗
引用 网友C:

    重载、轻载是在输出这控制的

网友:
应该是GBW Boost电路,但是却是单方向的,因为只考虑负载从低到高时的负载响应速度,反过来就不起作用了。另外从补偿的角度,负载较大时,输出极点会向高频移动,补偿极点应该是主极点的确,这种做法的确可以让补偿简单一些。但是直接去动输入对的偏置电流我想还是有些不太恰当,毕竟会引入共模点的变量。换做我,还是考虑其它的GBW Boost. 如果是为了方便补偿,你可以考虑把调零电阻作为一个和负载相关的变量,这样不会更安全一些。

网友(2019-08-07):
感应负载电流变化,GBW会跟着变,一定程度改善瞬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