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不同电压域的管子能不能放在同一个DNW里面?会有什么风险么 ?

楼主(2017-10-24):
如题:
       不同电压域的管子能不能放在同一个DNW里面?会有什么风险么 ?在不同工艺下的情况一样么?

网友:
不可以,那样电路会短路,功能都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两种管子的电源是同一个,衬底也是同一个

网友(2019-07-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电源是同一个,地也是同一个那么还叫不同电压域吗?既然都一样当然可以放在同一块DNW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