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Formal+STA 能否代替 Post-Sim

楼主(2017-10-24):
分享一个资料,如题,讨论了Formal+STA 能否代替 Post-Sim的问题。

后仿真能否被形式验证(Formal Verification)和静态时序分析(Static Timing Analysis)所取代.pdf (372.62 KB , 下载次数: 126 )

网友:
无法保证。。

网友(2018-07-24):
感觉仅仅是理论上可行吧?没有哪个项目敢如此自信不做后仿的。

网友:
可以取代呀,只要您保证设计没有异步电路,而且ATPG,功耗,PIN等等都不考虑
只是功能的实现,我觉得可以取代!

网友(2018-09-02):
回复 楼主:

取决于前端设计人员的经验。如果他已经相同模块搞过2版,而且后仿从没发现过问题。那么在后面项目里可以减少后仿检查的pattern数量。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2018-10-08):
不能代替

网友(2019-08-25):
i think formality  is use for check RTL and netlist   function is the same.
STA is check design timing is OK

after the APR it will have extra CTS and cell timing in the gate. the timing is real for gate.

sometime. the gate simaulation is different with the RTL

网友:
可以,但是不是绝对,我们后仿就只跑一个用例。但是要你们后端给力,设计给力,而且是全部自己开发的ip,如果是买的ip,没吃透的话,还是建议多跑几个。

网友:
完全不可以,恰恰相反,后仿的目的就是检查你的timing对不对,最后会反馈到你的constraint,如果你consttain错了,是她

网友(2020-02-25):
Formal/STA 正确的前提是约束能100%且正确覆盖chip,显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因为设计中不可能没有异步逻辑,所以后仿是必须的。

网友(2020-05-12):
后仿对time cover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timing是靠STA来保证;
但是后仿可以检查出很明显的STA约束错误,如果不小心哪个地方约错了,而且后仿又没有发现,那就完蛋了;
后仿同时要COVER ECO是否合入,COVER muticycle设置是否合理,如果设错了并且后仿路径跑到了,就会有功能错误;
综上,后仿必不可少;

网友(2024-04-05):
引用 网友A:
正在學習formal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避免约束错误。pre-layout可以不跑。post-layout不跑,胆子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