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OFTCHECK的问题

楼主(2017-10-24):
如图,在跑LVS是,有个SOFTCHECK 的警告,后面报告显示0,请问这个警告可以忽略吗?怎样消除这个警告。

网友:
不可以,你要在LVS setup 那裡LVS options 選S看一下詳細是什麼問題。通常都是well 跟substrate 導通什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是poly电阻的识别层和NW搭上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謝,大家一齊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