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filter中电容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7-10-2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filter中根据fc来确定rc,一般都是选定c然后计算r,请教下这个c的值是如何选定的呢?
BR

网友:
电阻决定噪声密度,电容越大,电阻越小,运放的功耗就越大,但噪声性能越好,所以只要噪声除以前级增益对NF的影响不要太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