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timescale的问题

楼主(2017-10-24):
条件:vcs compile list中有两个timescale的定义,先是定义了1ns/1ps,后是1ps/1fs。
monitor中打算计算两个signal a,b 在出现相同的值之间的dly,记录时间用的是$realtime,  例如当a=1时,timea=$realtime, 当b=1时,timeb=$realtime. dly=timeb-timea.

想问一下,若dly=10,那么是10ns?10ps?10fs?

网友:
取决于当前monitor编译时是用的那个timescale,跟当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nitor里面没有timescale的定义。好无奈啊!

网友:
那就看编译文件里面两个timescale和monitor的关系,在monitor之前最近的那个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