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lock/Soc级别验证中, 复位信号(Rstn)的初始值是否只需要在0时刻就有效,设为0?

楼主(2017-10-24):
Block/Soc级别验证中,
复位信号(Rstn)的初始值应该是只需要在0时刻就有效,设为0呢?
是否有必要覆盖测试先为无效值1,后过一段时间设为有效0。

另外,想讨论下,是否有必要开始时不赋值(初始为不定态x),后过一段时间再设定有效/无效值。

网友:
很多设计里rstn有效电平持续时间需要是多个时钟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和我问的没关系哇,你说的意思我知道啊,像很多ip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rstn低有效时间,比如ddr之类的ip。

我问的是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必要cover复位的初始值的几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复位只要是初始值拉高或者拉低,过一段时候后确保有个低电平有效的过程就ok,
但是我做项目看到要求初始值为x态,所以想讨论下

网友:
实际电路中是这样的,没有复位过的寄存器输出是不定态的。最好这么做,不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网友:
UVM的RAL相关的库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