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所示的运放。

楼主(2017-10-24):
它的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是不是很难折中,Vb1太小了导致输入范围变小,Vb1太大了导致输出电压范围变小。。。。。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这个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同问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共模电路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没有明白你的意思,Vin+和Vin-接一块儿不就是共模电路吗

网友:
是,所以基本都是fold cascode啊,直接怼cascode的很少了;

网友:
这种全差分的电路,要共模反馈才能正常工作。若无共模反馈,xy的共模电压是不确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vb1小了输入对会进入线性区,大了会降低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谢老哥,折叠共源共栅确实优秀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设计,准备给每个管子的overdrive voltage 给多少,也就和你相应的输出范围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