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cadence ic5141base 出现问题~

楼主(2017-10-25):
各位eetop的版友大家好~

  我在centos 6.9 装了EDA软件cadenceic514旧版的,考试要用到~

  我照着
论坛

找来的安装程序装完了,terminal窗口输入icfb&

  不会启动EDA软件

terminal窗口出现以下讯息:

------------------------------------

[JOE@localhost 桌面]$ icfb&

[1] 2782

[JOE@localhost 桌面]$/EDA/cadence/IC5141base/tools/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EDA/cadence/IC5141base/tools/dfII/bin/icfb.exe: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JOE@localhost 桌面]$

-------------------------------------

   后来我
百度

了一下,大概知道好像是Linuxthread新旧版本的问题~

   可是我看不懂要怎么解决~

   写一个script?????

网友:
用ic5141.151版本。不然就只能用第版本系统了,如redhat 4,centos 4

网友:
系统版本和candence 不兼容,linux 6以上的版本要用virtuoso 6.1
virtuoso6.1 和 5.1 差别很大的,而且从存储格式上都有改进,要么你换61 要么你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