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DRC的错误

楼主(2017-10-25):
提示grid must be an integer multiple of 0.005um
还有一个 space (at least one metal line width)>1.5 um and the parallel  metal run length >1.5um
萌新三连,什么鬼,怎么办,帮帮我啊

网友:
grid of 是说你设置的格点密度不符合工艺要求,这个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layout是无关紧要的,要想消除,就按工艺文件去设置,例如,工艺最低标准是0.005,你画的时候设置的是0.001,那么你就会画出0.002~0.004之间,那么工艺DRC就抓不到你的中间那部分,就会自己补充是±0.005的走线
第二个应该是线宽或者是线的间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 说得对  估计是不是45或者135的path线打散  会出现这种不在格点上的问题

网友:
layout的精度问题,可以修改DRC中的precision后的数值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们的回答

网友:
英文  看不懂 不好意思

网友:
1.第一个是说你的layout 所有形状都需要画到GRID点上, 也就是应该是精度的整数倍
2.第二个是应该是说当两块平行的metal,互相投影大于15um, 且其中一个的宽度大于1.5um, 时之间的距离需要符合某一个值

网友(2018-01-31):
密度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