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性价比较高,运用的比较多的运放输出级是用CMOS做的还是BJT做的?

楼主(2017-10-25):
请教各路大神们,如题,我就是想看看CMOS和BJT构造的运放的输出级应该先学哪一个。

网友:
集成的还是cmos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总是在书上看到用三极管做的运放,特别是输出级。能说说这两种期间构成的运放的特点吗?好像是三极管的频率性能更好,噪声也更好吧,只是CMOS的工艺更省钱吧。

网友:
cmos吧,现在bjt的太少了,都是以前研发的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新学运放,基本都是先学CMOS结构的了,相对来说CMOS的集成度、功耗会更好一些。当然BJT用的还是非常多的,它的速度、噪声、失调更具优势。所以如果看射频和高速模拟电路中,BJT的运用依然很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看的书太老了,现在基本是CMOS的天下的,集成没多少BJT的空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虽然书是2016年出的,但是是第三版,书名是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可他引用的论文大部分是20世纪和21世纪开头的。2010之后的很少。你有没有什么新书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为什么没有看到专门将CMOS运放的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