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课后答案的疑惑

楼主(2017-10-25):
这四道题是拉扎维课后习题3.15中的练习题,目前的疑惑如下:
1.对于b题,在mos管两端跨接了电阻,那么在Vin使管子正常工作后,从直观角度来看多出了ID这个漏电流支路,那么对于Vout=VDD-I总*RD而言,这时的三个支路的电流的变化情况,特别是RF支路电流要怎么看?
2.对于c,d两图可以归为一类看待,但是,在判断管子开启的条件时,如果Vin刚刚等于Vth,那由于之前管子关断是没有电流的,此时可以把Vin看作是VGS,且关断状态下Vout近似是VDD,一旦开启就是饱和态。但是一旦开启,由于源端有RS作用,那么VGS只有变成Vin-RS*ID,那此时管子还在饱和态吗?这个关断前后的变化要怎么分析才对啊??

楼主:
请各位看一看,能不能答疑解惑?

楼主:
第一个问题换一下,就是在管子工作的时候能不能有什么简便直接的方法直接看出Vout的变化趋势,而不用数学方法去计算电路。也就是电阻RF支路和管子电流要怎么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