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的使用,很急

楼主(2017-10-25):
我想用perl,把a.cdl中的.subckt的那一行和.ends的那一行输出到新的文件output中,脚本该怎么写呢?我写的运行不对。

open(MYFILE,"a.cdl")||die "connot open mefile!\n";
open(FILE,">output")||die;

while(defined($c=<MYFILE>)){
       m/^\.subckt/;
       print FILE;
       m/^\.subckt/;
       print FILE;
}
close(MYFILE);
close(FILE);

楼主:
继续顶,只学了几天的我实在吃力呀,把这个弄完在深入研究下。

网友:
你这明显是把所有的都输出了吧。。你把
m/^\.subckt/;
       print FILE;
       m/^\.subckt/;
       print FILE;
换成 if(m/^\.(subckt|ends) {print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和我写的一个意思呀,我只是分开来了,比较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把while里面的defined和$a删除掉,让他存在默认变量里就好了,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指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