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双口SRAM 的测试代码怎么写

楼主(2017-10-25):
我用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双口SRAM  大小为4096x24 ,  时钟频率是500M      因为是生成的SRAM IP 内部都是function  task ,还有各种调用 看不太懂 ,于是把它当做一个黑匣子 按照RA2SHD.PDF的时序写测试代码 ,但是qa qb全部都是全线飚红 ,把MEM 和RAWS都调出博信查看了,还是全线彪红,请问有哪位大神用MC 生成过双口SRAM  怎么写测试代码 能不能指导一下 非常感激!

楼主:
已解决

回复 楼主:

前段时间得到解决了,一直忘了回复。我是敲VCS命令仿真的,IP里面有具体的specify 有setup time hold time ,大家是用脚本makefile 跑 ,所以没这个问题  只要在VCS命令+notimingcheck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