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一般PT用的SDC和ICC用的SD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0-26):
请问,一般PT用的SDC和ICC用的SDC有什么区别?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接触的没区别,除非是前期sdc没清干净,到了STA阶段,反馈给 designer,清完sdc后再用这个sdc去跑sta。有时候在cts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个单独的sdc
当然,PT里也许会更改uncertainty之类的设置,按照每个corner下的signoff标准设置

网友:
可以是一样的。pt加上propagated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们的名字好像
我有几个疑问,可以具体解释下吗?
第一,您说的前段没清理干净指的是什么?
第二,cts时搞出的SDC和以前的SDC有什么区别,新增加了什么?
第三,pt用的SDC有时候确实改uncertainty,好像,没记得还改了哪些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前辈,请问,PR拿到SDC应该先去屏蔽掉哪些语句?因为我们这样有工程师说她一般会先把SDC清理干净再做PR,不太懂

网友A:
回复 网友C:

haha,不是前辈
没清干净的sdc就是说,有的false path啊,case analysis之类的没设或者多设了,等PT report结果出来,反馈给designer,给他参考清理sdc

cts提供的sdc一般也是case analysis之类的设置,误设会导致看不到sink点。我之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就要求designer提供长tree时用的sdc,其他时候用正常的。具体为什么这么设置也没深究,因为毕竟数据流啊,架构啊designer比较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怎么说都是前辈,
那Uncertainty呢?以40nm为例,一般在place时,设置多大?route时呢?还有最后在PT中留多大的uncertainty?

网友:
这边T40 signoff标准setup 103p, hold 72p, place时候的设置可以参考这个吧。如果想多留点余量,可以适当卡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跟您讨论下,一般PT中会给top 留一些margin吗?还是等top跑完,再和top商量,做block时要比signoff多留一些margin给top?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需要吧,我做的block是按照signoff标准来的,一般signoff已经留了margin了,而且top上也会以signoff标准,如果跑出来(比如IO path)发现不满足标准,block会继续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block中一些timing,reg to reg受top的SI影响,可能就需要PT多留一些margin吧?
   另外,修IO相关的timing,除了修改set_input/output_delay这样的约束?还有其他方法吗?没太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SI影响,我还没遇到过,毕竟做的block简单哈哈IO的我记得陈涛版主之前讨论过,如果是cts后引起的IO假错,可以设clock latency的值,值就根据cts的结果,设一个大概平均的负值,把tree的insertion delay抵消掉...
set_clock_latency value -source [get_ports ..]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haha,不是前辈

赞,小白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