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SVS 时候,如节点分别标有名字,则SVS会直接报连接错误

楼主(2017-10-26):
你好,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之前做反向SVS验证时都用Dracula,对于两个TOP层电路中不同位置处有同名的节点,验证结果正确没问题;现在用Calibre做SVS验证时,
会将同名的两个节点认成一致,这样会报很多做,请问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简单的讲就是图片这种情况,用Dracula做SVS验证通过,用Calibre做SVS验证不通过。

网友:
印象中calibre是不会管内部节点的名字的。你试试flat 模式呢?
对你在作反向深表遗憾,我也被坑了好多年。

网友:
svs确实很耗人耐心。

网友:
跑验证时把节点名忽略掉,这样就不会报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验证文件内添加 lvs non user name ne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试试,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SVS是电路对比么?需要自己写验证文件么?如果有麻烦给一小段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lvs验证文件,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2025-06-20):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加了LVS忽略线名的规则少了200多个ERROR但是还有1000多个ERROR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