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问题

楼主(2017-10-26):
在virtuoso中做 LVS,打完lable后总出现短路的问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LABEL有沒有打錯層呢?或是你真的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的,怎么去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打在那个金属上的 而且我看了你怎么有个超大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