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机台能输出高阻态给芯片吗?

楼主(2017-10-26):
Gpio做spi bus时,port是inout的,有(z,0,1)三种信号从测试机台送出到chip,在用仿真数据产生pattern时,如何表示z信号。测试机台能输出z吗?

网友(2017-11-29):
你要看测试机台的spec,有的用X表示高阻,如V50   750这些

网友:
ATE机器通过定义信号的电平来标记,中间态就是高阻,很容易可以设置,不过输出高阻要小心就是了

网友(2018-03-28):
你说的是机台能不能识别高阻态,肯定可以。levels和pattern对应项设置好就行,z态肯定是高阻态嘛,所以是你设置的东西,仿真向量的时候有设计仿真的有z态,那就可以啊。

网友A(2018-10-08):
机台输出给芯片,不是芯片的输入嘛?是芯片的输入,那还不是由机台给电平,750想给几伏给几伏啊(750最高给12V吧)。如果是机台能否识别高阻态,那肯定可以啊,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的都是高阻,你的compare H和compare L之间的电平(如高电平判断电平为2.0V,低电平判断电平为1.0V,那你的高阻态只要在1.0和2.0之间都是高阻,750的pattern设置为M就行)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A:
机台输出给芯片,不是芯片的输入嘛?是芯片的输入,那还不是由机台给电平,750想给几伏给几伏啊(750最高给 ...

您好,我是刚学习测试的,学的机台也是750,能像您咨询一些问题嘛,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嘛,或者我留我的  微信,QQ都是461600848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