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DO中SRE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10-26):
SRE部分

SRE部分
在上图中,Is2比Is1大,导致Vcont低,Msw管关断,当Is2减小时,Vcont增加,使Msw管导通。
请问其中的原理是什么?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电路

电路

完整电路结构

网友:
能把图贴全了吗?这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好像跟完整电路关系不大吧,我搞不清电流一大一小改变能影响MOS管栅电压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决定了RON,电压无非就是上下RON的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宏观上好像可以这样理解。能不能理解为
一开始设定Is2大,紧接着稳定下来后Is1和Is2一样大,但是Ms1管的Vgs不变,所以导致其Vds增大,压低了Vcont,导致Msw关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IS1和IS2只是你分开计算PMOS和NMOS管的电流,定义的是MOS管的电流驱动能力,实际上两者工作时是相等的。然后你列一下MOS管电流饱和区完整表达式,就会发现在PMOS管电流驱动能力大于NMOS的时候,只能减小PMOS的VDS和增大NMOS的VDS,表现为你说的电压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这个电路的话,你要看是起到什么作用,以及Vcont上下管的W/L,上管P管VGS为一个VTH,而下管栅极电压是误差放大器输出端,这是一个负反馈,下管的开启与关断是一个反馈过程,所谓的电流大小其实并不准确。。下管是来拉低Vout的电压,而且这里的Error基本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无非是Vout端和V+中间夹了一个电阻

网友:
请问有这篇paper吗

网友:
能共享下这个电路的Paper么

楼主(2017-11-28):
回复 网友D: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Slew Rate Enhancement.pdf (768.17 KB , 下载次数: 17 )

楼主: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Slew Rate Enhancement.pdf (768.17 KB , 下载次数: 2 ) 回复 10# zgtianlei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