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最后一路圆圈里的管子是?

楼主(2017-10-26):
ldo最后一路圆圈里的管子是代替电阻以节省面积的么?

网友:
比较器的另一端ref的产生呢?

网友:
ldo最后一路圆圈里的管子是代替电阻以节省面积的么?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pmos diode size ?? 会不会是抵消外面那3 颗 pmos diode . 看SIZE是否都一样大小
  pmos diode 是否当 output clamp or ESD diode ?

楼主:
不知道 pmos diode size ?? 会不会是抵消外面那3 颗 pmos diode . 看SIZE是否都一样大小
  pmos ...
引用 网友A:

SIZE一样大的,不会是抵消,两路不同时工作,一路工作,另一路就不工作~

网友:
ref的产生是不是也用到了pmos二极管连接,所以反馈支路这样接是为了减小PVT偏差

网友A:
SIZE一样大的,不会是抵消,两路不同时工作,一路工作,另一路就不工作~
引用 楼主:

    抵消 两路不同 pmos 差異

话说pmos 做何用?

楼主:
ref的产生是不是也用到了pmos二极管连接,所以反馈支路这样接是为了减小PVT偏差
引用 网友B:

    ref的产生没有用到pmos二极管连接~

楼主:
抵消 两路不同 pmos 差異

话说pmos 做何用?
引用 网友A:

因为两种模式的功耗都较低(1.4uA、550nA),所以觉得这里是做电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