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16:AD/DA芯片电路

楼主(2017-10-26):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16AD/DA芯片电路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LMUUD

如图2.15所示,FPGA通过一组IIC总线连接到DA芯片,使其输出一个特定的模拟电压,该模拟电压既可以通过跳线帽选择输出到LED上(可观察LED的亮暗,直观的感受到AD芯片),也可以通过跳线帽输出到AD芯片的模拟输入端口。AD芯片模拟输入端口的跳线帽除了可以选择输入DA芯片的模拟输出电压,也可以选择输入可调电阻的分压信号。FPGA通过一组类似SPI总线的接口实现AD芯片的数据读取操作。

图2.15 FPGA与AD/DA芯片连接示意图

    AD/DA芯片的跳线帽和可调电阻器如图2.16所示。DA芯片的跳线帽若短路(即P9的PIN1和PIN2短路),则DA芯片输出电压值将驱动LED指示灯状态。AD芯片的跳线帽若短路图示下面两个引脚(P10的PIN1和PIN2),则滑动变阻器分压值将作为AD芯片的输入;AD芯片的跳线帽若短路图示上面两个引脚(P10的PIN2和PIN3),则DA芯片的输出电压值将作为AD芯片的输入。滑动变阻器上金属小旋钮可以对3.3V的电压进行分压,产生的分压值可以输入到AD芯片进行实验。

图2.16 AD/DA芯片的跳线帽和可调电阻器

如表2.2所示,这是FPGA与AD/DA芯片的引脚信号定义。

表2.2 FPGA与AD/DA芯片引脚信号定义

信号名

方向

功能描述

ADC_CLK

Output

AD芯片时钟信号,每个时钟上升沿锁存数据。

ADC_DO

Input

AD芯片数据输出信号,对应FPGA的数据输入信号。

ADC_CSN

Output

AD芯片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DAC_IIC_SCK

Output

DA芯片IIC接口时钟信号。

DAC_IIC_SDA

Inout

DA芯片IIC接口数据信号。

注:方向是针对FPGA器件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