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测过ADC的大神指导啊

楼主(2017-10-26):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一些什么型号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啊,做个生物信号ADC,太难测了,找不到合适的信号源啊

网友:
根据ADC的采样率,有效比特数来选择信号源。如果生物信号ADC应该是低速高比特,简易的就可以用音频播放器做信号源。把波形写成WAV文件播放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音频播放器哪些型号可以,不知道手机输出行不行,下了个app,显示输出只到7BIT,而且不知道这种情况加带通滤波器会不会好,因为感觉两边滚降做不到那么窄

网友:
测音频的Audio Precision或许可以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机输出带功放,SNR不行。要有LINE OUT输出的播放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安捷伦实验室碰到一台安捷伦U8903B,音频分析仪,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标出来的好像都是分析的参数,有选项是模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什么专门播放器么?目前有台信号源,就是10khz以下输出谐波失真比较严重,但是在1MS/s输出频谱仪上就好很多,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加带通滤波器啊,我大概需要500hz输入信号,Q值能做到这么好么,还请前辈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有台信号源,就是10khz以下输出谐波失真比较严重,但是在1MS/s输出频谱仪上就好很多,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加带通滤波器啊,我大概需要500hz输入信号,Q值能做到这么好么,还请前辈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好一点声卡的电脑或笔记本,声卡输出比特选择24比特,音频线一头接到LINE OUT,另外一个头就可以当信号源。基本上不用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我先找齐东西试试

网友:
用音频播放器做信号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看网上说line out输出阻抗大,是不是耳机输出口也可以啊?我现在找了个耳机线代替音频线也可以吧?不过看好像没有直流偏置,再加直流偏置不知道对信号的SNDR有多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耳机线就是音频线。要用LINE OUT输出。LINE OUT才是声卡DAC的输出,SNR高。你测试的ADC应该是高阻输入的,LINE OUT输出阻抗大不会有影响。如果你的ADC要外部共模,注意电阻不要太小,会降低输出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想的是运放的加法电路来加直流,但是担心噪声比较大;另一种就是RC电路,类似高通滤波的样子,但是仿真最后输出和输入正弦有点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输入是正弦,输出也是正弦

                    VCC
                      r
VIN----c-------+---VOUT
                      r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前辈,我就是这样搭的,买的东西刚到,手机耳机孔试了一下可以输出波形,接下来试试电脑,十分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