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之前如何确定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等时序参数

楼主(2017-10-27):
前端的RTL代码做好了,功能验证通过了,但是如果我要做DC和PT,那么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等参数应该如何确定,已经知道面积,频率等指标。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或者是书籍推荐一下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根据工艺和频率来设定么?经验值一般取频率的5%,如果工艺大于90nm,则取更小一点;若小于90nm,则取大一点。

网友:
这个是在库里面  不需要人去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选定了工艺,然后频率和面积这些指标知道,然后就可以直接用DC去综合RTL级代码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你找个DC的教程  先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