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and synopsys

楼主(2017-10-27):
装完centos7 64bit OS以及synopsys vcs 64后,用“vcs top.v -full64" 编译,没有问题。但用“simv“运行时,

报告:
sh: 0: unexpected token "("

网上查了一下,因为centos7的shsoft link为bash,因为是posix造成的。
试了下把sh soft link 成csh, 结果可以运行,但centos崩溃了。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将centos7 回滚到centos6.5,肯定没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在使用EDA软件时不要试图用最新的操作系统

网友:
7确实是有问题,sentaurus好像也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
最好还是用redhat。

网友:
是不是redhat其實還好
centos 跟redhat 差不了多少, centos還可以線上更新

版本比較重要

楼主:
其实shell 类型可以用"chsh -s /bin/csh"改过,然后重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遇到no context data的问题。感觉是/lib64/出问题了。
synopsys的vcs_M2017.03提到了支持的版本,竟然看到了ubuntu 14.04. redhat7.1也支持。
文档本身也建议安装VCS_GNU_PACKAGE_M2017.03,等有空再试一下。
另外,redhat7.1对应centos7的版本是1503.再慢慢玩吧。

楼主:
哈哈,是license的问题。"Daemon snpslmd" 后面要手工添加daemon的全路径。现在解决了。centos7.4+2017vc$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