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滤波器相关问题

楼主(2017-10-27):
各位eetop上的eetoper你们好,最近在做的项目有一个小电路需要一个滤波器,我们采用了开关电容滤波器,但是在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开关电容滤波器中的运放的输入端的共模信号不知道怎么偏置,查找了相关的论文以及书籍,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本人理解错了,现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结构是参考Martin的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书中的一个开关电容的结构,其单端的电路图如下,我的问题对应到电路图上就是不知道运放的负输入端的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如何偏置。希望各位eetoper看到有懂的能提供相关的提示或者解答,本人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的意思是我要加入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我接下来试一试,不过您的这张图,我没有看明白Vcmc是什么信号,输入的共模反馈吗,打扰您您能给我一下相关的更详细的文献参考吗,谢谢楼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电路图看ph1是传输相, ph2是复位相, 由于运放负端应保持在和正端一样的共模电压, 可以试试在ph2相把运放输入端用一个开关接到共模电压.

楼主(2018-11-2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最后研究明白了,开关电路只要共模点有开关,就不要进行专门的偏置,电路在经过一些周期之后会通过电容极板上不断进行电荷搬移产生的最终稳定电压的电压进行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