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连接BondWire 1nH电感仿真有抖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7-10-27):
请教大家:将模拟电路的VDD连接一个1nH电感(模仿Bond Wire)仿真后,发现电路端VDD上有50mV的波动。从VDD流进电路的电流大约5mA。

现在片上VDD到GND的去耦电容大约2pF,是不够吗?一般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减小VDD抖动呢?

网友:
电路端VDD要再加去耦电容,还要看一下谐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