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跑 verilog simulation

楼主(2017-10-27):
各位好
我把verilog import到cadence 中
建立test_banch轉成config之後用ADE跑simulation
出現了這個error:

*ERRROR* (AMS-2141): The INCISIV installation being use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AMS UNL) flow. To run AMS Unified Netlister, either use INCISIV 13.20-s007 or a later release, or use other AMS netlisters.

想請問怎麼解決
謝謝各位

网友:
更新软件版本。

网友(2020-11-26):
请问是更新哪个软件版本?

网友(2025-10-16):
用那个,你一开始安装incisive那个界面,你不是从那个界面选文件夹安装的吗,然后上面那一行里面,肯定有一个X号,就是卸载文件的。@然后你点进去,把那个incisive的旧版本卸载掉。记住这个安装incisive的界面,你要用root权限打开,不然看不到已经安装的旧版,原因就是旧版把新版的顶掉了,卸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