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提后仿网表时,这些error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7):
提后仿网表时,这些error什么意思?

网友:
也许是layout中加的dummy电阻在对应的schematic中没有,找不到对应的反标器件,试试在电路中加上对应的dummy电阻看看,不过一般应该体现为warning,不应该是error,检查下PDK中对应电阻的symbol看看定义的端口对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LVS 结果。如楼上说的,应该是你schematic 里少了几个device

楼主:
    因为同样的cellmap用于另一个之差几个器件的电路,提后仿网表都是没有error的,所以应该不是cellmap端口写的不对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pex生成的网表,看看里面rnpolywo这颗device的名字是不是也叫这个,有没有前缀后缀之类的。

楼主: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pex生成的网表,看看里面rnpolywo这颗device的名字是不是也叫这个,有没 ...
引用 网友A:

就是叫这个啊。 noxref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时候“noref”是因为名字不匹配造成的,看上面这张截图电阻的sub连接关系是不是有问题呀?建议还是检查一下这颗电阻的device map有没有问题,sub定义、名字等是否与pex网表一致,注意是PEX生成的网表不是schematic转出来的。

楼主:
有时候“noref”是因为名字不匹配造成的,看上面这张截图电阻的sub连接关系是不是有问题呀?建议还是检查一 ...
引用 网友A:

sub连接关系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有时候“noref”是因为名字不匹配造成的,看上面这张截图电阻的sub连接关系是不是有问题呀?建议还是检查一 ...
引用 网友A:

    这个rnpoly电阻是几端器件呢,cdsterm只有两个,但是symbol又有三端?对应的cellmap bulk那端又该怎么写呢?

网友:
这个是你cellmap文件不对,cellmap里面少了rnpoly,参考其他器件补全即可

楼主:
我电路里没用rnpoly啊,用的rnpolywo,rnpolywo 在cellmap里定义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