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上Corner仿真时出现问题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7-10-27):
显示输出有问题

网友:
报错是没法计算输出表达式;
看起来像是哪个case没仿出来,看看corner下面设spectre.out,找error吧
ciw的这个报错没啥用

网友:
输出表达式的问题, 有时候在ADE中能够输出结果的表达式, 在corner仿真中不一定能够输出结果, 需要利用caculator重新写一个corner仿真认为正确的表达式即可。IC5141的版本corner仿真真是很蛋疼, 61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IC610,ADE XL 工艺角仿真时也是这种错误;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找到哪个case仿真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