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7-10-27):
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用等宽线画就出现这样,而用矩形框就不会出现那个叉,但是跑drc也没有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大家指点一下迷津,谢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
新手刚学不太懂

网友:
Cadence软件识别器件连接问题,一般出现在XL的情况下,不用管它,看着烦就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