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32M石英晶体谐振器的仿真模型?

楼主(2017-10-28):
谁知道32M石英晶体谐振器的仿真模型?

网友:
有一个20MHz的模型参数:

fs  Ls Cs Rs
Cp
Q
20MHz 6.3mH 10fF 40Ω 5pF 0.2 x10(-5)

fs=1/2*pi*sqrt(Ls*Cs)
自己改一下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保证那个公式成立就行,  这些参数可以随便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做什么用途。如果是要求不高,只要起振的仿真,是可以的。电感与电容值可以等比例加减。

网友:
网上找不到XTAL的datasheet?

楼主(2021-04-16):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贴http://bbs.eetop.cn/thread-619396-1-1.html

网友C:
您好,请问您现在有32M的晶体模型了吗?我自己找了一圈,32K-30M都有,但是没找到32M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现在有32M的晶体模型了吗?我自己找了一圈,32K-30M都有,但是没找到32M的模型~
...

50欧姆  2fF  12.368mH    cs=0.7pF

网友:
引用 楼主:
50欧姆  2fF  12.368mH    cs=0.7pF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