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佬求助,

楼主(2017-10-28):
编译时出现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
错误代码行:     wait(chnl_agent.chnl0_if.drv_ck.ch_ready === 0) $finish();

网友:
不懂,等回复

网友:
试试
wait(chnl_agent.chnl0_if.drv_ck.ch_ready === 0); $fini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可能不是语句不对,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层次错了,如果有generate之类的 使用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