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IO电压和core电压都是什么意思?Io的作用

楼主(2017-10-28):
请问各位,在做有关的IO的模块时,遇到如下问题:1、IO的作用是什么,信号IO是用来传播信号吗,为啥不直接连,电地IO是用来供电吗?
2、Core电压我大概知道就是给其他模块一样的供电电压,可是IO电压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
1.是信号的,但是肯定没法直接连接啊,封装后的引脚接在IO pad上,再送到core里面
2.不同电压域 比如IO的电压是3.3/1.8但是内部的tt电压是1.1,有个转换的过程,模拟和数字部分的IO也完全不同

网友:
简单说就是芯片core内部的晶体管是很脆弱的,包括驱动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等,必须通过IO cell才可以和板级的元器件进行信号传递。IO电压就是专门给IO用的电源。

网友(2018-06-01):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通过pad 转化的吗?我往一个芯片输入数字信号使1.8v level的,但是core voltage 1.2v.请问是通过pad 自动转换吗?谢了,大神

网友:
PAD里面设计有levelshift,能够实现这个电平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
IO电压是给IO供电的,core电压是给内部电路供电的。IO电压高,内部电压低

网友(2019-08-01):
我也想请教各位大神,对于不同的封装形式 io 和bump和core区域是怎么供电的呢?

网友(2021-06-25):
刚做版图不久  请问经常说的IO指的是什么 还有Pad Ring /Seal Ring

网友(2023-12-13):
但是一个PAD只能给定一个输入信号啊,如果里面有level shifter的话,不应该是输入两个电压值才能转换吗 还是说PAD自带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