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141 gds文件转到617的问题。

楼主(2017-10-29):
请教一下,从5141 转出来的gds文件能直接stream in 到615吗 ?我遇到了这样的错误怎样解?
我试过从5141 stream in 是 没有问题的。

ERROR(XTERM-80048)Parser:Invalid AREF co-ordinate vector specification (76365000,0),(94285000,2010000),(94285000,2010000).expecting orthogonal vectors.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不行,格式都不一样。617是xxx.oa.

网友:
gds不分什么格式,可以导入,应该是你版图有些问题,你可以尝试将原版图删掉一部分进行导入导出,或者将版图打平融合一下,也可以看看summary有没有奇怪的东西。

网友:
楼上说得对,gds只是一种数据格式,跟工具版本应该是没有关系的。Error报的是你的坐标超出最大范围了。

网友(2017-12-26):
跟工具版本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跟工具版本没有关系,数据的格式也是完全一样,本人做项目操作过很多次,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可以导入  我616都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跟工具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