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诡异的现象 calibre 做lvs到底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10-29):
用calibre 做lvs,因为只有top gds,没有schematic,所以我先用calibre -spice 抽出layout netlist,然后拿这个layout netlist当作shematic,再做一遍lvs,但是lvs一直卡在了 Begin BIN Begin PRP,感觉像是要比对不成功,但是也一直没报error,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鬼情况,lvs 作比较不是layout netlist 和 schematic 比吗?

网友:
第一次听layout netlist。长见识了。 layout  VS  schematic

网友:
你的尝试挺有意思 layout的netlist 和 schematic的netlist格式是不同的 你直接用calibre 比较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
用calibre可以从layout中导出一个sp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当做cdl用,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文件转成schematic,但是前提是要保证之前的layout与cdl是一致的,否则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其实是想抽RC参数,用calibre+starrc的flow,只用lvs做完,才能用starrc来抽,但是因为没有cdl,所以才想到用这个方式。我现在尝试了另外一个gds(这个有配套的cdl),然后用calibre -flatten-spice 抽出来layout netlist,和原始cdl来比,这两个网表不一致,是不是在lvs 比较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两个网表在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其实是想抽RC参数,用calibre+starrc的flow,只用lvs做完,才能用starrc来抽,但是因为没有cdl,所以才想到用这个方式。您刚才说这两个netlist 的格式不同是指?我看都是SPICE格式,还是说在lvs compare 这一步的时候对这两种netlist处理方式不同? 在lvs log中,读入source 和 layout 之后,会有transform这一步,layout中的net 和 instance 数量就又不一样了,这一步又是干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我也試過 LVS 應該 OK , 先手寫一個 inv 的 netlist
讓 layout 去 比對 , 抓出 layout.sp 後 改一下 片頭片尾pin name
再用這個 netlist 來做 lvs 應該 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拿了一个小的gds来做实验,这个有cdl可以做对比,cdl和gds的lvs是可以过的。然后用-flatten的方式抽出layout.sp,但是发现抽出来的layout.sp 和原始cdl并不一致,layout.sp会多出很多二极管,再拿这个layout.sp去做lvs,依然不过。

网友:
LVS抽取layout网表的时候会抽取出来许多寄生的diode,一般抽取的网表做LVS会OK,不太清楚为什么还不过。感觉抽取RC的时候不需要比对LVS,只需要把LVS文件中设为CCI flow,把RC的开关打开就可以,做LVS比对只是保证你的layout和schematic是一致的,还是需要抽出来的网表来做RC。这个可以问一下mentor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另外抽 , gds 和 cdl 做 LVS 時就會產生了 , 用那個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因为那些寄生的PODE device而导致的lvs不成功,我把layout netlist 里面的这些device给删掉,就可以过lv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那些寄生的PODE device而导致的lvs不成功,我把layout netlist 里面的这些device给删掉,就可以过lv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LVS文件中设为CCI flow,把RC的开关打开就可以”  (1)这个设为CCI flow,是指把lvs runset里面的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语句后面都加上 QUERY CCI 吗?  (2)把RC的开关打开是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把RC开关打开,一般lvs文件中会有一个设置RC的开关,打开这个会多抽很多参数,不打开一般只比对LVS,参数会少一部分,但速度会快。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F(2017-12-01):
    layout tools是靠定义

poly 跨过 od 就当 mos .
poly 跨 Rdummy 当 hi-Res 电阻
所以如果没 原 schematic 下就直接抽 RC + netlist .

如果没有定义RC , 一般LVS 就是 比 schematic netlist跟 layout 对不对 .
做 PEx (lpe) 就须要把 rule file  R , C 带入抽出 post-simulation 的netlist .

如果没有schematic 本来netlist ,那只能直接抽 .
有些先进工艺还可以对 gds 抽 3d model . 一般说抽 RC 不外 R , R +lump C , R+C-to C
抽出来都是 平坦话电路很难认 . 跟频的可能连 metal 跟 metal 间都须要考虑就会抽 3D .
特别有些跑 Ghz . 还有电感

Reverse 还有一类是拍图 , 用图片先宣告 mos 那些区
reverse 不过都须要人工修  而且netlist 很怪 .

网友:
把那个RC true打开直接抽就好了不用走LVS那一步

另外你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估计是layout上根本没有pin 或者label,自然会有一些奇葩问题。

网友:
这么做没意义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F:
layout tools是靠定义

大佬,希望向您学习,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G(2022-02-26):
我过来学LVS是东西顺便看到了这个贴。不太理解,用gds反抽cdl,当schematic,再把这个和gds比较,那没必要啊,LVS肯定能过,因为他俩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做明显不对啊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G:
我过来学LVS是东西顺便看到了这个贴。不太理解,用gds反抽cdl,当schematic,再把这个和gds比较,那没必要 ...

这个看你目的  他单纯是想抽RC来后仿的(不在乎真正的layout vs schematic,当然一定对的上),然后starrc按照常规流程是一定要先做LVS,用LVS结果的,所以必须要跑LVS。

网友:
用layout抽出来的网表,和layout做lvs,你这不就是自己和自己做lvs么?

网友:
抓layout.sp, 首先要保证lvs是pass的,不然你这么跑lvs, 会得到一个啥结果? 错的跟错的比,他也是可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