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高手用sigrity 仿真DDR4,跟DDR3仿真步骤一样吗?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7-10-29):
有没有高手用sigrity 仿真DDR4,跟DDR3仿真步骤一样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2018-01-30):
跟DDR3仿真步骤一样

网友(2020-01-15):
有人用过ADS做DDR3/4后仿真么,仿真出来的都是S参数和TDR/TDT数据,眼图和时序是还要带回原理图仿真吧

网友A:
另外请教一下,带registor芯片的DDR4CMD/ADD如何仿真?

网友(2021-08-07):
有个问题想问下,使用Sigrity仿真DDR的时候,在导入主芯片的IBIS模型的时候,发现IBIS中缺少主芯片的PIN MAP以及相关的MODLE,那么仿真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一下,带registor芯片的DDR4CMD/ADD如何仿真?

registor芯片作为颗粒来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