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

楼主(2017-10-29):
最近设计了current mode dc-dc coverter ,在设计补偿网络时想要仿真出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由于dc-dc是非线性的,不知道该怎么仿真,网上查到有用PSS+PSTB仿真的,只是没找到pss该怎么设置,求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不是很好仿真么,给相应的信号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dc-dc是非线性的,不能直接得到

网友(2021-12-28):
大佬解决了吗?